三星N148 plus不开机0.04A

楼主(2013-04-16):
三星N148 plus 开机没反应,测开关正常有3.3V,待机5v和3.3v都有。
待机电流0.02A,按开机键后变成0.04A没反应。主板电池有3V。
有时待机电流0.01A,按开机键后变成0.03A没反应。
小弟新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看待机电流应该是正常的,你要测3V 5V的待机电感有无电压,保隔应该是过了,公共点要最好测一下是否有电压,然后就按时序来修呗,通常你这个不是缺电压电是缺信号了,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检查后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可能后继有短路的地方吧,再认真的查 一查

网友:
按时序来修呀,看看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