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个最简单的局域网(不需要网络设备)

楼主(2013-04-16):
如果是笔记本,可以用无线网卡创建热点,然后进行连接,不过有些网卡之间的兼容情况,导致网络并不稳定。
还有一种就是网线连接,当然我们平常的网线可能不行,这样呢。
把网线的线序排列一下,网线总共有八根,做网线的时候,把1-3  2-6调换。比如一头12345678,另一头36134278这样,至于什么568a,568b标准都是浮云,只要顺序对了就可以。
这样连接两台电脑,然后分配IP地址,主要要一个网络段的,192.168.1.0(24),就可以,或者其它网段,根据个人喜好。

补充内容 (2013-4-17 16:59):
注意上面说错了,一头12345678另一头 36145278

网友:
这是采用传统的局域网568B协义,不过我也是从来没去记颜色,普通的直接两个头做一样,两台对联的1-3 2-6

网友:
两台电脑用这种线连上之后,然后IP地址分配为192.168.1.0(24),这是一个网段,也就是说ip地址分配成192.168.1.1-192.168.1.254都可以,随意分配两个,两个电脑不同就行。当然你也可以用其它网段。比如
192.168.2.0(24)意思一样。。。。
至于子网掩码,会自动生成,网关和DNS不需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关常用地址是什么IP地址呢

网关是路由器的地址,如果仅仅简单组个局域网,网关地址不用填。
而这个网关地址,就是通过这个地址去连接外网,或者其它局域网,举个例子。再把这个局域网复杂一点。
那么,我们连接一台路由器,然后一头接到无限路由器的wan口,wan口这边假设是192.168.2.0网段。
那么我们这几台电脑连接到lan口,这边假设是192.168.1.0网段。这时候我们lan口这边的机器如果设置网关,那么就能和192.168.2.0那边的机子组成一个稍微庞大的局域网,如果不设置网关,我们也就无法连接到那边的。。。
而路由器上网也是这样,你如果手动分配ip,不分配网关是上不了网的。这个网关才可以连接到其它网络,否则你只是能连接到你所在的网段。

网友B:
这样也可以 要么 有一个网络AP软件 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 要么 有一个网络AP软件 也可以

软件只能在两台机子连接后才可以,但是没有连接也是一样。你说的我估计是个共享软件。。我这个只是组建一个简单的局域网,不牵扯共享问题。。

网友:
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