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看视频卡死机 问题

楼主(2013-04-17):
客户拿了一台R428,不开机,大家知道的 这机器通病的多。上电0.18 不用说 电容短路了,拆机。目视,显卡的供电的 场管 烧爆了,拆掉,上电 还是0.18 不用说 取南桥下面的电容吧。正常。 换上显卡的场管 1692 10只脚的MOS 管。 上电跑马显示了,装机用了一天正常。 第二天换了一个硬盘 从做系统, 发现只要看视频 有网格状的花屏, 视屏1/3 时才有问题, 全屏 正常 不花。。谁都会想到的 显卡的问题, 先加焊一下在说吧。。加焊后 正常 用了一天, 第二天开机,发现还是花屏,而起看视屏 会被卡死。更新最新的BIOS 和显卡驱动一样。。晕倒 看来是必须要换显卡了。  加焊了一下 EC 不卡了 但是还是花屏。 这还是没办法给客户交代啊 。。。 老实点 还是换显卡吧。 订货 隔天 拿到显卡 朝城的。。。 上机 一样的卡 视频 卡死机。不花屏。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上查了一圈 。说法不一。很多人都没搞定。。。。

  想先装个WIN7来看看了。。 无意中看到启动换面BOOT——CD achd  妈的是不硬盘模式不对啊。

进BIOS  看硬盘模式为 achd  AUTO .  直接改成关闭。 从启动,进PPS 看电影 不卡了。。 反复多次 断电 开机 从启动。 不卡了 晕 。。。 这么简单 。。。。

网友:
achd  AUTO   后面英文我知道是自动的意思。这个是啥意思啊。

网友:
看电影卡根硬盘模式不对有关,这个真的没有注意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会这样的。。。。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我只见过硬盘模式不对,就直接蓝屏的,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应该进不来系统吧,这情况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真是层出不穷啊!与启动项也有关吗?见识了

网友:
这个以前还真没遇到 只知道装系统的时候有的机子要改一下

网友:
靠  以前遇到这种不定时死机的我都换板啦!

网友:
不是吧,就这么简单、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  真的学习了

网友:
这还真没见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有? 学习了

网友: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真的是这个英文提示吗...

网友:
经典的经验啊 好好珍藏了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会有影响吗,还真不知道

网友:
晕,有时简单的想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