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美版,怎么解锁

楼主(2013-04-17):
朋友的一块4S主板,开机需要激活,不知道怎么搞,想买一套只差主板的总成,装起来用,不知哪位兄弟有啊??,顺便咨询一下怎么解锁,如果太麻烦的话,就把主板卖掉。

网友:
如果没记错!应该插原卡连接电脑激活!记得威锋有个写卡教程!自己找一下!

网友:
我没有原卡哦,还是先看看你说的教程,太麻烦的话就把主板卖了,还是谢谢你咯。谢谢!

网友:
看是那个版本的。ATT的就可以解。其他的V和S的都解不了
只能用卡贴。

网友:
网上有好多解锁教程,如果型号对的上,可以官解(永久解锁)

网友:
官解费用太高了,一般都要500元左右吧。ATT的。

网友:
那里可以找到解锁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