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外接不显示,内显正常

楼主(2013-04-17):
E46G机器外接无显示,内显正常,昨几天有发过一个贴求助,由于从来没有修过这种故障。所以没有描叙的清楚,经过前面贴的热心朋友给了些指点,现在再此我把问题等我指点描叙清楚一下,网大家给予指点,希望这个故障早点修复,客户是卖投影仪的,所以他一定要把他修好才用。
经测试:
VGA 1,2,3脚阻值为71,
9脚428,
12脚1017,
13脚662,
14脚438,
15脚1025,
经朋友指点说13脚跟14脚阻值不对,应该是一样,我就下了个图纸看了下再量了下电压,14脚有5V电压,13脚无电压,沿着接口查与13脚相连的L3无电压,再量R28电阻还是无电压。再看他就与一个5脚的U19相连,U19的5脚有5v电压,1脚接地,4脚输出,3脚悬空,2脚是从HM55发出的一个CRT_DDCDAT,这个信号没有,U18的第二脚也是由HM55里面发出的CRT_DDCCLK信号,电压为5V,我认为是桥坏了,没发出一个CRT_DDCDAT信号给U1 9第2脚,就换了一个桥,结果现象还是一样,阻值没点,电压还是没有,网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查 上拉电阻R38啊,在不行就断开南桥发给U19中间的线  查查 是哪端出问题了

网友:
问题已经修复,把U18跟U19都换了,阻值一样了,点机外接OK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