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17):
联想一台19显示器,原来是4灯管的,后来改成2灯管的,前段时间又坏了,开机指示灯不亮,屏也没反应,开盖检查电源板有输出,将高压条拿下来后,开机指示灯就亮了,知道是高压条的问题,但不知道是高压条什么位置出问题,只有万用表,没有
示波器
等高级检查设备了。请高手指导一下!
示波器

网友:
有可能是电压被拉低了,你用排除法测一下,也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1.高压条出故障,短路导致将电源引起保护动作。
2.电源本身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是高压条的逆变部分或是灯管损坏,可分别检查和更换。

网友:
如果拆下高压条能开机,说明就是后改的高压条出问题了。两灯高压条质量不好,两灯高压条适用于小屏,功耗低。最好用宽电压的四灯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高压条损坏,电源部分保护,换条质量好点功率大点的试试

网友:
拆下高压板指示灯就亮了?装上去就不亮?

网友:
你换高压条已经修好了

网友:
高压条上逆变功率管损坏,主要是你灯管老化漏电造成的,修好高压条,一定要再看看灯管和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