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开机自检正常,点打印后两个灯闪几下就同时常亮

楼主(2013-04-17):
HP1020开机自检正常,点打印后两个灯闪几下就同时常亮,热敏电阻坏了,用导线直接连起来了,但用了没几天又出现这问题了,而且这次陶瓷片已经明显烧坏 了,现在换上新的陶瓷片还是两个灯常亮,求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

网友:
以前用导线把热敏电阻连起来这个方法修好过这样的故障,这次不知道是不是其它地方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