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1维修

楼主(2013-04-17):
同行前天拿来一块DELL MIG41R  裸板,说是不开机。 刚拿到手上,你知道的我新手嘛。刚开几天,微微紧张。看外观无异样。支走同行走后开整。。  加假负载量各主供电阻值正常, 接着加电。 复位有?  刚说完。 只看复位灯一闪一闪亮晶晶啊。   怎么回事呢。 无意瞄到网卡灯跟着节奏也在跳。网卡烫。 断电。风枪呼呼。。拆了网卡。。一样。PCI复位电压2.5-3.3跳动。 跑线路进了南桥。 凉了。INTER桥不容易坏的。  压了压桥不行。 去掉南北桥散热片时意外发现一大个电容烧焦了。。跑下一段地线进北桥,一段时内存供电。  烙铁呼呼。。  焊盘都烧掉了。 找到预留焊盘补上一个。。通电。加CPU,开机出现蜂鸣声2短  显示D0 这是在呼叫内存呢。 给它。再上电 蜂鸣改5短循环。  不亮。还是DO。    CPU复位有。刷BIOS试试? 找啊找啊没DELL机器型号没找到。找师傅吧。师傅说加键盘试试能控制不能。我找了U口.不行。 换了PS2的, 键盘呼呼。。  蜂鸣停止。。BING..  上图。 至于网卡,一个要30块。果断加PCI  18块,  直到现在还是 显示D0  。 原装板子很纠结。 此板修复。

网友:
说得呼呼大叫。至于嘛。。。

网友:
板子修复就行了。语言组织能力欠佳呀。哈哈

网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仰慕楼主文采,还为一点经验!

网友:
让你修DELL CPU供电 3组供电只有一组不工作 你就知道死了

网友:
师傅说加键盘试试能控制不能。我找了U口.不行。 换了PS2的, 键盘呼呼。。  蜂鸣停止。。
什么意思?不接键盘主板不能点亮啊  还是不能用啊 ?
再说了要是这样  主板还是存在问题啊。

网友:
哥这测试卡不行,换鑫帝的吧

网友(2014-07-05):
语言组织能力欠佳

网友(2014-11-14):
  没看懂?  是说不加键盘主板不亮嘛?

网友:
部分主板取掉网卡芯片不上会不跑马或者挡代码

网友:
DELL难修,看着就头疼,再加上是一闪一闪的,就更无语了

网友:
结尾没看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