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15寸 FP547 问题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04-17):
最开始 电脑黑屏! 我拆开机器来看!发现有三个电容鼓起!  都换了! 不过有两个10V 16V 1000UF的电容! 我换成了!25V的1000UF! 请问这要有没有关系! 然后装机 试用! 开始没有插入主机箱! LED 会亮 然后变成微量! 之后接上主机箱之后! LED亮一会! 就灭了!  我量过!FP751那个地方 有16V.  四个C5706正常! 请哪位高手指教下! 求帮助!

网友:
大神呢!求大神降临啊!

网友:
你说的是显示器还是?

网友A:
你看下有没有焊短路的地方
你在量下4707是不是短路了的

网友:
你把高压包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有没有焊短路的地方
你在量下4707是不是短路了的

4707??电插头吗?没有短路!  我量了 都有电流! 就是一插上主机箱 电流就开始非常不稳定!显示器就不会亮了!

网友:
在电源板上有在高压包那块

网友:
假如5707不坏,就加焊高压线圈。

网友:
我想应该是驱动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