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楼主(2013-04-17):
v193w故障:能开机开机显示acer接着能闪出画面就黑了,指示灯是蓝色的。把VGA线拔掉显示无信号正常长亮。
不是屏灯不是高压板。请问这是哪坏了。

网友:
先确定灯管和高压板肯定没有问题,再查驱动板。看一下该机是什么方案,TSUM16和RTD2025容易坏,导致黑屏无像,但信号却有。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BGA接口保护电路损坏所致或主控芯片问题。

网友:
圈着那2个6脚IC去了就好了

网友:
RTD2025容易坏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VGA口右边那2个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2014-07-15):
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这种情况电源板的情况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