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台机硬盘换电路板,通电不转是为什么?

楼主(2013-04-17):
两块 日立 台机硬盘换电路板
板号:OA30270  驱动芯片OA3051 主控芯片OA30164
板号:OA30270  驱动芯片OA3051 主控芯片OA30153

从淘宝上购的硬盘电路板,测对地阻值正常。
两个硬盘分别换上新板,并且把原板上的BIOS也换上了,结果通电不转,连敲盘都没有。

难道还要写什么固件?坏盘之前是好好的,被溅上水打蓝色火花挂掉的,固件应该不会坏吧。

本人是新手,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板是好的,关键你的硬盘有没有坏。

网友:
盘体一定没坏,因为之前还是接触不良,偶尔还会识得盘

网友:
换板看条码,你确定条码是一样的?换板一般还有换BIOS

网友:
条码一样,BIOS也换上了

网友:
换好板不转,要么电机坏,要么磁头卡死。

网友:
罗工,请问要不要重写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