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信号线检测识别

楼主(2013-04-17):
显示器视频信号线的接口方式:

一般显示器为15针接口,旧式的工业显示器视频信号线的接口有4、7、9、14、20、24、25针或排线方式,也有3个或4个BNC接口或莲花头方式。

显示器视频信号色彩的种类:

显示器视频信号一般由RGB红绿蓝三色组成,是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这个标准几乎包括了人类视力所能感知的所有颜色,是目前运用最广的颜色系统之一。
       单色和黑白显示方面也可以通过RGB红绿蓝三色组合成。

RGB三色显示器视频信号的传输模式:

颜色的种类为RGB三色,信号的控制通过行频(H)和场频(V)组成,常见的色彩传输模式有:
       RGB SOG(绿色同步)
       RGB SOB(蓝色同步)
       RGB SOR(红色同步)
       RGB S(复合同步)
       RGB HV(分离同步)
       YPbPr(色差)

显示器视频信号的检测方法:

共需要检测的信号格式有:R、G、B、H、V(或CS同步)五种信号,复合同步时H,V信号将合二为一。
      R、G、B三个信号测试的三种办法(金属外壳、黑色线、屏蔽层为地线):

1、通过线颜色分辨:R信号线的色彩为:红色(针1);G信号线的色彩为:绿色(针2);B信号线的色彩为:蓝色(针3)。
         行频、场频颜色一般分别为黄色(针13)、白色(针14)。其它针脚接口只可参照线的颜色。

       2、通过万用表测试:电阻值为75欧姆左右:万用表黑针接地,红针测试1或2或3等线(轮流测试),找出75欧姆左右信号线三根。 76.2欧姆

行频率测试需要将万用表调至频率测试档位,万用表黑线接地,红线接行场频率黄线。(行频范围为:15KHZ至90KHZ间。) 18K行频

场频率测试需要将万用表调至频率测试档位,万用表黑线接地,红线接行场频率白线。(场频率范围为:20HZ至120HZ间。) 49hz场频
3、通过示波器波型分辨
         R、G、B三色波形为不规则重复性图,接地测试时频率不断大幅度变化,波形图请参照下图:
RGB波形图

行频(H)波型图为规律图,行频率一般为15K hz至90K hz之间,波形图请参照下图:
H 行频图
场频(V)波型图为规律图,场频率一般为20 hz至120 hz之间,波形图请参照下图:

V 场频图

BNC接口测试方式为BNC金属外壳与BNC芯间的电阻或频率。
以上三种方式检测信号线序以通过示波器检测最为准确,其次是通过数字万用表检测较准确,再次通过色彩分辨方式只能作为粗略参考,推荐使用示波器和数字万用表方式混合检测:示波器测试H、V行场频率信号,数字万用表测试R、G、B接地电阻信号。
原CRT显示器因配件年代旧远,现替换方式有多种,包括CEV121 特殊RGB CGA EGA MDA显示器和IVC-809工业视频转换器等。

如有不清楚的,可以联系交流,手机:13714086170  电邮:elongshin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