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45可以显示正常,但是风扇狂转。求解!!!急!!!

楼主(2013-04-17):
L-IQ45可以显示正常,但是风扇狂转。求解!!!急!!!

网友:
检查一下温度检测电路吧

网友:
狂转?是全速吗  没事的 BIOS有开关FAN调速

网友:
我看BIOS里好像没有啊

网友:
调一下风扇速度啊。

网友:
简单点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同求,我的也是,清BIOS后还是插电自动上电,有时关了机,还会自己自动上电!

网友:
我找上图了,如果要可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