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无CPU供电

楼主(2013-04-17):
请教大家,联想E420有修过吗
等机有0.02A。开机电流到0.2A左右就掉电了。现在CPU供电不出来,电源管理是一个NCP6131和三个NCP5911MNTBG-GP。NCP5911MNTBG-GP有收到PWM 瞬间高电平(我只有万用表),也有5V供电,开启信号EN也有,可是给上下管的G极没有输出。是不是万用表测不到呀?3V 5V待机有出来,大概10秒后就消失了,按开关键又会出来,一会儿又没了。测也没有地方短路……。大家指点一下思路吧

网友A:
查NCP6131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NCP6131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PWM都发出来了呀

网友:
3V 5V 出得来呀
现在是CPU供电出不来呀

网友:
现在听到NCP6131附近有漏电的声音,只有万用表怎么测呀
一般是那里常出现这种现象呀

网友:
D95280     待机芯片  ?

网友:
赞同你换芯片D95280

网友(2013-05-26):
可以开机了,待机芯片就不用管了吧!

网友:
MOS管换掉

网友:
这机器遇到的都是换D95280好的

网友:
查电源好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3-07-09):
NCP5911MNTBG-GP 好难找啊

网友:
3V 5V待机有出来,大概10秒后就消失了
10秒的时间有点久了吧,E420只有在刚插电源的瞬间产生3,5V之后便消失。就才是正常插电到待机时的现象/    在按开关后的瞬间EC有没发出PWROK?D95280是否异常发烫/在开机瞬间有产生PWM,你有没上CPU测试的/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一种情况:CPU供电两路是1。15V    另一路是0.45V  但是0.45这路没有出来   有修过的求解

网友:
E420呀  听着好新的机器呀   要是我的话  我就会绕着走过去 不修它!

网友(2014-07-09):
换芯片D95280 ,但人家说的是CPU的问题啊,也关这个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