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用一会白屏

楼主(2013-04-17):
HPCQ41用一会白屏 i3 330  ati显卡 用一会白屏,或花。外接一样,换了CPU 内存 ,显卡换了三个全新的还是一样 ,显存全部重置过。求救。。。。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的屏线是通病 假如接上屏线的话..而且屏线有问题,也会影响显卡的, 所以建议你拔了屏线外接试下

网友:
还是换板子吧,即使修好了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屏线。。。显存换

LZ说了 外接都花 管屏线什么事

网友:
如果你确保你换的这些没问题的话  考虑下屏

网友:
外接也考虑屏吗?

网友:
直接换显存,修到过很多联想的,显存坏,会白屏

网友:
换板,那有那么多力去换呀。

网友:
如果换显卡和显存也不行,那就要考虑加电容,供电不够也会花屏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定了四个显存 明天换,有结果一定会分享的,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显存吧。。。。是显存吧。。。。显存吧。。。。存吧。。。。。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出来没,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这种很浪费时间啊!建议换板吧!

网友:
显存应该不会白屏吧吧,一般是花屏吧、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下  这种问题最烦人拉

网友:
最后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