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测量pwrok和VRMPWROK?

楼主(2013-04-17):
新手求助,如何测量pwrok和VRMPWROK?

它们是回到南桥的吗?但我怎么测量它们啊?不知道它们在哪个点?

求助求助

我那个945的主板时钟供电都有了,就是不复位,想找找这两个信号,但不知道如何入手。

这个主板的IO是it8712f   IO引脚图上面指出PWRKO1 是32脚 我测到的是5.2V
PWROK2是78脚,我测到的是1.6v         请问PWROK是这两个脚,还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啊?  而上面书写的是3.3V,,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鼎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的资料能共享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论坛下载的

论坛这个资料叫什么名字?

网友C:
PWROK是供电正常后,由atx电源延时发出的一个信号,而vrmpwrok是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WROK是供电正常后,由atx电源延时发出的一个信号,而vrmpwrok是电源管理芯片检测到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信号 ...

请问这两个信号在什么地方能测试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这个资料叫什么名字?

这不有假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两个信号在什么地方能测试到

pwrok你可以测量atx电源是否发出,若有,则跑线,看是否有断线。而vrmpwrok测电源管理芯片上面

网友D:
在8712的32脚和78脚,技嘉专用IO的话在每个脚位上再加31脚

网友:
pwrok1和2是内部的两组检测信号,也可能I/O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8712的32脚和78脚,技嘉专用IO的话在每个脚位上再加31脚

恩,谢谢咯,我刚才侧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加31脚上去,。。。

网友:
我也要资料。能给我一份不。。可以的话发我邮箱吧516593581@qq.com

网友E:
时钟芯片供电有了,但时钟芯片工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供电有了,但时钟芯片工作了吗

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咯,我刚才侧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加31脚上去,。。。

不客气  大家利用这个平台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