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9320325AS开机无法通过主板自检死在bios之前,请高手定性

楼主(2013-04-17):
希捷ST9320325AS,5400.6,asus笔记本sata盘,为便于高手们判断,我把我做过的事情详细写下来:

1.使用中发生死机,重启死在win7进度条处,用安装盘进diskgen查看提示分区表错误;
2.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正确找回原有2个分区,系统盘40g,数据盘260g;
3.挂移动硬盘盒接其他电脑,显示40g分区未格式化,260g分区正常使用;
4.将40g分区格式化,安装ghost win7,正常使用,用hdtune扫一遍发现头两行有些坏道,重映射扇区数超标,还有一行红色属性显示“未知属性”,之后正常使用一天;
5.第二天在win7里进pqmagic提示有分区表错误,我手贱点了修复,再重启就死在开机的asus界面了,无法进bios,也无法用其他驱动器引导,但硬盘正常旋转无杂音;
6.挂在公司的联想台机上也是死在开机的lenovo那里,无法进bios无法用其他引导,自然也无法使用任何磁盘工具,热插sata或者挂移动硬盘盒也都无法识别,用希捷自己的seatools也识别不出来;
7.有人说好像是逻辑硬盘锁之类的东西,不过我把主板sata关掉之后,进dm和mhdd也识别不出来硬盘(可能是操作不对),正在做dos启动盘中。

因为能正常转且无杂音,我觉得盘体无问题,而坏道和分区表错误不至于让机器识别不出来硬盘吧,所以菜鸟我猜是电路板有问题。
还是请高手们给个定性判断吧,究竟哪里坏了还能修不?

网友:
高手都哪里去了哇?

网友:
是否有坏道,用MHDD检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能把它识别出来啊,为什么开机就会死掉,用mhdd的话只能先开机再热插,可是还是识别不出来

网友:
硬盘坏道,只能指令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能把它识别出来啊,为什么开机就会死掉,用mhdd的话只能先开机再热插,可是还是识别不出来

热插拔不识别?板的问题,固件的问题,磁头的问题,都有可能呀,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插拔不识别?板的问题,固件的问题,磁头的问题,都有可能呀,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

这样哦,多谢,
目前先假设磁头没问题吧,正常旋转无敲盘,有分区表错误和坏道,板子和固件可能有问题,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插拔不识别?板的问题,固件的问题,磁头的问题,都有可能呀,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

刚试了一下,在台机上挂好硬盘用mhdd是能识别到的,但挂上这个盘就识别不到,diskgen也识别不到。
另外问下,如果是板或者固件的问题的话,换块板子能解决吗?如果识别不到能否刷固件?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盘同样的故障,不知是不是固件坏了。听说刷固件要用PC3000才行,是不是啊?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