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开机一会暗屏 问题

楼主(2013-04-17):
昨天同行 拿来一个 苹果A1181的机子开机一会黑屏 ,首先苹果的机子修的少的很 开业到现在 就修了三台  可怜吧!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  机子装的是xp系统 故障现象是:开机正常到滚动条黑屏 但仔细看能看到里面的图像 滚动条一个正常显示进系统桌面 但进到桌面没两秒就黑屏 仔细看也能看桌面图像"算是暗屏 没有背光”但苹果的机子修的少 一时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机子开了一会觉得温度很高 还以为是温 度的问题 拆机清理了一下灰尘“灰尘也蛮多的”以为会好 结果哪有这么简单 问题依旧 没办法了 就在基地了搜了一下这个机子关于暗屏的问题 看到有个朋友的案例 说灯管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跟着前辈方法试试吧  拆开屏我也没有马上弄灯管 还是先测了一下主板上高压条供电接口的电压 发现一脚12V  二脚接地  三脚3V 四脚3V  如果是别的机子这是正常的 所以就先排除主板的问题了  把原装屏的灯管拔掉 外接一个灯管试试 开机灯管一直亮 没灭过 到这里基本可断定的他原来的灯管坏了  换了个新的灯管 解决   写的不好 多指教吧!

网友:
完全可以省略测高压板供电,3步完成 拆出屏-换屏-锁定是灯管还是高压

网友:
呵呵 高压一般只是闪一下就熄了 能点一会的多半都是灯管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主要是难拆装的,芯片不太一样,这种暗屏的比较简单哇

网友:
暗屏一般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可以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判断是否是灯管问题有个小窍门,像A1181这样的老机器开机暗屏,看下背光是否发黄很黄的话就可以大概判断为灯管问题了。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 但我觉得 测个供电总焊接要省事的多吧

网友:
测量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