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大家装WIN7一般装GHOST版还是原版?

楼主(2013-04-17):
大家装WIN7一般装GHOST版多还是原版多?哪个好点?

网友:
果断原版。pe 安装 原版安装也就5分钟 ghost  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点评):
但是装驱动的时间估计要半个小时

网友:
自己装还是原版的好。

网友:
自己会装系统的 都会选择去装原版

网友:
看个人喜好。。。。。

网友:
原版好,可是原版主板驱动要主板上的附带的才能装上啊,

网友(2014-02-14):
毫无疑问  高配机一定要win7   必然选择原版的  稳定   后期毛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