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安装出现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 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17):
近用U盘装win7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程序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也无法定位现有的系统分区,详细请参考系统安装日志”。上网搜了好多解决方法,有一种亲测可行,我跟大家来分享下。
我都是用大白菜做的U盘启动,的确很方便不知道大家用的制作U盘启动的软件是什么,可以拿出来分享下。下面说正事了。首先下一个win7旗舰版ISO放入非系统盘符下,然后用U盘进PE直接setup安装就行了啊!如果在安装过程中选着盘符的时候提示“安装程序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也无法定位现有的系统分区,详细请参考系统安装日志”。遇到这样的你只需要做以下4步:
1、进入win pe系统,格式化C 盘为NTFS 。C盘最好有15 G以上的空间。

2、(最关键一步):从你解压的安装程序ISO的文件夹中找到boot , bootmgr 和sources这三个文件,并且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或者这样复制boot , bootmgr。在C盘新建文件夹命名为sources,复制IOS文件中sources下的boot.win拷到C盘新建的sources种就好。主要因为sources这个文件夹有2点几个G有点大。

3、在win pe系统中运行cmd ,输入“ c:\boot\bootsect.exe /nt60 c: ”(注意exe和/nt60、/nt60和c:之间有空格),然后回车。你会看到提示successful 字样,这就表示成功了!

4、重启电脑你会看到安装画面。
以上方法可以让你扔掉光盘,直接用U盘来进行安装OS,很方便的。
PS:安装完成后进入msconfig删除安装程序启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我的解决没你说的这么复杂,

网友:
我用杏雨梨云USB维护系统,进入WINPE后,用一个.WIM的WIN包来安装,很方便,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我是用 电脑店U盘启动的

网友:
2楼用什么办法呢 请指教

网友:
这是win8换win7时出现的提示把。格式化,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12):
谢了  手上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