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上的5V用途?请教下行家

楼主(2013-04-17):
本人自学的,有点疑问,请教下行家:
一、液晶显示器的电源一体板上有5V,12V输出,通用高压板用的一般是12V,通用驱动板上也只有高压板接口12V和供电口12V,那电源板上的5V是干嘛的?接在哪里的?
二、通用驱动板上的高压板接口的12V和供电口12V是相连的,那接了高压板接口,供电口12V是不是不用接了?
液晶显示器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不怎么会玩
反对楼主:
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 12V是给高压条供电的 如果 代换电源高压板 要飞线到驱动板的话只要飞5V 地 POWER 三根就行了

网友:
5V为开关控制用,12V为主供电。

网友:
有些驱动板的供电用的是5V,有些用的是12V,一般的电源板都有5V和12V,看需求咯~

网友:
普通电脑显示器的驱动板用的是5V供电,如果直接接12V,那也是要经过DC-DC降压电路变成5V的,一般的液晶显示屏供电是5V或者3.3V,只有大屏显示器才用12V。

网友:
一般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 12V是给高压条供电的

网友:
5v是给驱动板供电的。

网友(2013-05-19):
12V一般是该高压板供电,5V为驱动板供电,像明基的驱动板还要3.3V供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