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电流0.68不动,不开机

楼主(2013-04-17):
手上一台 X200 返修的,之前是0.6多不显示,地球人都知道BIOS问题,刷后OK。给了客户,过了几天

返修还是老问题这次,仔细看了下,开机电流0.67、8不动,再次刷BIOS 亮机 装上机器,又不行,

这机器真坑爹还几个版本,我的是7454版本 P8600的U 以为是BIOS芯片问题,换后涛声依旧。

机器装上去就是不行, 内存换过,KBC加焊过,无果,在此向大家求助,不甚感激。。。。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啊

网友A:
装上就不行的话,这样你就边装变边测试,看看是不是触摸板什么的有问题,还有主板上的那些绝缘贴纸要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就不行的话,这样你就边装变边测试,看看是不是触摸板什么的有问题,还有主板上的那些绝缘贴纸要贴好啊 ...

这款机器没有触摸板,只有指点杆,还有你说的绝缘纸只有一张贴住全板的,那张贴纸完好。。。

网友B:
BIOS电池拔掉放下电 可能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拔掉放下电 可能会有奇迹出现!

已经拔过了,依旧。。。

网友:
是挂在EC上的BIOS么。
不知换个EC会不会行。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跑0.6几也不亮机,我们这也刷不到BIOS,没法就放烤箱里烤了一个礼拜拿出来度机亮了。装起测试一切正常就交差了。现在还没返修都差不多两个月了,呵呵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加个跑码卡看跑多少根据这个修修看。

网友:
我碰到换了BIOS好过的

网友:
刷BIOS,不行换个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