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过内存,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4-17):
X201过内存了,开机电流到1.2A左右就是不显示,各电压都正常,测屏接口的保险也没短,会是什么问题呢,各位高手?

网友:
BIOS已经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外接也没显示,呵呵,我不会测波呀 ,就是电流到1.2A没显示,郁闷中,可能真的是桥坏了,我不喜欢动桥

网友:
不喜欢动了得动啊,我不喜欢挣钱,只喜欢花钱,多半是BGA芯片不好,,,看看是不是那个黑色的小方块儿,加热看看

网友:
研究了下,北桥坏了有很大可能,明后天在修

网友:
桥虚焊了吧。我修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胶你是怎么往下拿的 ,我怕掉点,IBM的笔记本真烦人

温度不要做到它的熔点,一般在245差不多了。 不过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要做到它的熔点,一般在245差不多了。 不过可能会返修的。。

不过我到现在没有返修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里刚好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6-12):
一不小心我也这来了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子,不过过程要曲折得多,最初隔离保护不过,换TB62514FG过了又无待机,换MAX8765E电压才正常,现在就像你说的那样,电流到1.2屏不亮,正在测量中......静请期待.呵呵

网友:
机子搞定,最后是屏的问题,屏上的升压芯片短路:US2——ADD5201,如图

网友:
就没外接显示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