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迅维学习修全板供电第二块,纬创LEOPARD-FF

楼主(2013-04-17):
板号:纬创LEOPARD-FF   故障:修全板供电,

网友:
哥们,这个VGA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
基地的主板好像都是掉件,
楼主把你那VGA接线图贡献一下嘛

网友:
vga线好像就接hs vs r g b就好啦吧!

网友A:
AC_IN 是是适配器 检查信号么?

网友B:
现在这么厉害了佩服

网友:
再发一张这个VGA线,接线很简单,按照图纸一一对应就行了

网友:
你那张感觉好像是老师做的手脚啊!哈哈,全是拆件了。

网友:
牛逼的思路,不过那个R21处于低位应该不会掉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IN 是是适配器 检查信号么?

对的,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么厉害了佩服

NI 你的头像好吓人 擦

网友:
搞了个报纸上的美女,别有用心啊

网友:
典型的人为故障,培训中让学员快速熟悉电路的方法,对于灵感比较好的学员,善于总结的学员来说,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作为新手。唯有这样的针对性训练才能尽快锻炼时序维修思路。

我也修了好几年的笔记本电脑了,经验不少,但好多板跑时序还是不够熟。拿到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走U的板子。就只有焊焊桥了。很想去你们那里再深造下!就是有点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了好几年的笔记本电脑了,经验不少,但好多板跑时序还是不够熟。拿到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走U的 ...

也可以参加远程学习,今晚开课!报名还可以来得及,QQ 98177518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参加远程学习,今晚开课!报名还可以来得及,QQ 981775188

今天联系了小李,走完全部课程要3个月啊,我主要是没时间啊,远程我感觉不好啊,应该没有现场学得这么好啊,

我现在就是普通课不就想听了,主要就是时序细节电路。像CPU工作条件,跟CPU到北桥通信信号之类的。麻烦月饼老师给个好的建议啊!我有实体店,工仔又不太上手,我走开了就实好多事都做不了。

网友(点评):
你的目标就是时序电路分析的话,远程可以了

网友:
楼主,我怎么看U56是N沟道的管子吧,他的导通条件应该不是拉低G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联系了小李,走完全部课程要3个月啊,我主要是没时间啊,远程我感觉不好啊,应该没有现场学得这么好啊 ...

远程的费用是多少?周期是多久啊?

网友:
以上故障,貌似是老师故意弄成这样的让你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