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8显示器换 LD7575PS 后电压跳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17):
今修一台不通电的HKC显示器,拆机后测量 开关电源无 12V和5V输 电源大电容两边有300V电压 开关管DS之间也有300V 电压,在测开关电源5V 12V无短路后,直接更换LD7575PS 换后 开关电源吱吱响 5V 在 4V到6V之间变动 12V 在9V到14V之间变动  测量电源蕊片的50V22UF(47UF)的供电电压在11到14V之间变动其本下正常,最后直接怀疑 C906 2000V 152K 高压陶瓷电容不良,最后产接一差不多的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 按上面的方法维修后用了用2分钟后就不行了,后面测了很多点位都正常,最后想,5 V 12V 对地没有短路,会不会5 V 和12V之间短路呢? 量了一下果然5V与12V之间电阻在10欧以下,最后发现 5V和12V之间的二极管短路了,拆了一安装显示器正常了。这是大的方形帖子片二极管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跟楼主这个一样的故障,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典型故障!

网友:
5V和12V之间没有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