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硬盘咯吱咯吱

楼主(2013-04-17):
硬盘运行时,时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跟高速转动后突然不转磁头打到盘片一样。而且伴随系统卡死的现象。没有声音后,恢复正常。然后又不断这样的问题重复发生。这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硬盘马达老化了

网友:
换硬盘。楼主不会想修硬盘吧?

网友A:
硬盘快坏了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供电正常 过一会就咯噔咯噔响 然后死机

网友:
具体要用MHDD检测看看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快坏了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供电正常 过一会就咯噔咯噔响 然后死机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供电怎么个查法啊。芯片级维修我不太懂。。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拆开硬盘板看看一下。。板没什么问题。楼主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供电怎么个查法啊。芯片级维修我不太懂。。

楼主的硬盘都可以使用,一般供电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