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40-001加ROM方法

楼主(2013-04-17):
701640-001 被写死后怎样加ROM芯片啊   多谢

网友:
故障是不开机 拆机测待机3V5V都有不开机测电感

网友:
对照有rom的板加,加一个电阻和rom

网友:
外加个4M的BIOS芯片,一般用的是华邦的。然后第一脚那排最后一个脚,R36旁边电阻位加个电阻,记得要先把ROM内容写好后再焊ROM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