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液晶电源输出低。。。。

楼主(2013-04-17):
明基17寸液晶不通电,查220V保险烧,查300V电容失效,更换了,场管坏,也更换了,通电,有输出,但电压低,断开12V负载,电压输出正常,用其它电源试用,负载没有过流现象,说明是本电源负载能力差,把1200换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求助中。。。。

网友:
把光耦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都更换了,431都换了,差不多是电源有关的部件都换了,保护也查过了,没有过压保护,没招了。。。。。。。。

网友:
那个1200的第几脚忘记了有一个50V 几微法的那个换掉就行了。

网友A:
明基吗,简单,你换了0.22的电阻没有吗。换了不好就看看抗干扰电路,

我发现 小小白中也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吗,简单,你换了0.22的电阻没有吗。换了不好就看看抗干扰电路,

你说的有道理,马上试试。。。。。。。。

网友B:
果然是0.22的电阻的问题,更换后12V输出正常,以前测过这个电阻,2点多,以为是表的误差,给你一点就到位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0.22欧姆 电阻是不是接在 变压器次级接光电耦合器中反馈输出的电阻呢

不是,不给你答案,还是让你思考一下

网友D:
是过流检测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过流检测电阻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0.22的电阻的问题,更换后12V输出正常,以前测过这个电阻,2点多,以为是表的误差,给你一点就到位了 ...

没有什么的哈,互相学习吗

网友:
谢谢指点,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