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M908大问题!!

楼主(2013-04-17):
东芝笔记本M908,客户拿来送修,开机检查跟客户描述一样,开机进不去系统,换PE系统也进不去,到进度条或者差不多到桌面就直接掉电,关机了。拆机发现用的是大电容NECOE907,判断估计是大电容问题后,给客户报价,客户走了后,因为没有现成的907大电容,只有687的大电容。
接着就动手吧,拆下907,先上4个330的电容并联,可以进系统装系统了,但是很奇妙的,上网看电影测试机器,会不定时的闪黑屏然后又亮屏,继续播放电影,但是时间越长故障就越明显最后是死机黑屏,电源灯亮,屏幕黑,只能强制关机,接着上OE687吧,效果相对好点,但是一样情况大概是放电影1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半个小时就出现上诉的问题。以为是电容不够大什么的,订货OE907,第二天到货后,上机继续测试,还是会出现上诉的问题,但是到了晚上再次测试,8点左右测试到12点,一点事情都没有,以为好了。第三天再测试时又是上述的问题故障出现。请问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难道是显卡问题?
哦,还有,一直用的是WIN7测试,后来上XP测试,竟然进系统没多久就有点花屏,有些窗口有小方块的出现,开视频无法打开,卡死,又换回WIN7。。WIN7的效果好点,起码不会卡死,而是直接黑屏死机!
望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不但是大电容问题,显卡也出现虚焊?

网友:
大电容在CPU座底部

网友:
这个花屏很奇怪,只有在XP里面的时候特别的明显开机不用几分钟就出现问题,但是在WIN7下,WIN7只要不看电影或者看电影不要超过30分种,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用6个330试试 4个不够 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上买的大电容不靠谱

网友:
难道还是回到电容问题?当时4个330电容弄上后就没有空位了!

网友:
上了6个 一样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