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用的消防隔离门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7):
机板名称:PAVLN (FHZB-02)故障现象:上行,下行,不能工作。
机板分析:
                目测机板AC电源采用三相4线,通过对继电器的控制,实现3相电机的正反转来让隔离门的上行下行。
                通电试机,发现各电压正常,按上行键,继电器没有吸合,机板主控芯片是个28脚的单片机,打磨了,没有型号,加大 了难度, 在次分析电路板发现一个R3电阻(120K)发黑,测量为180K(不稳),分析为三相保护电路,防止因为少一相烧坏电机。为了好分析,特画出电路, 如下图:

              图中L1 、L2 、L3三相电压,通120K电阻到IN4007组成的整流电路,通过R4电阻到光偶(P521)1脚。 图中3相电压少一
             相就会导致整流电路有电压输出 ,这时PC521得电工作,3、4脚阻值变小。这样Q1 B极为低电平,U1(主控IC)14脚(保护脚)为低电平。这时整机进入保护状态,不工作。。
                我分析会不会是R3 120k电阻变大导致保护工作呢。第一次修这种东西。(电阻没有,买去了。)图片晚上发上来。

补充内容 (2013-4-21 14:29):
今天把120K电阻换上以后,还是保护,P521 的1脚有1.1V,还是保护了。。。。

补充内容 (2013-4-22 12:46):
今天在次把电路板装上,还是保护,后来想到,是不是相序反了呢,马上把  L1  与  L3对换,试机,终于可以运行了,为酒店省了800RMB。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会保护,因为3相都有电压,有人可以解释不。。不是很了解交流电

补充内容 (2013-4-22 15:29):
刚刚查了这个资料,3相交流电:(这三个电动势的最大值和频率虽然相同,但是它们的相位并不相同。由于三个线圈平面互成120度角,所以三个电动势的相位互差120度。)不知我的这个板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带相序检测的,手机上的,看不清图。调相后,电压应该变了。

网友:
是的,有相序检测功能,主板供电一定是要用C相,反了就报警。。。

网友:
逆相保护,相序反,无检测电压,继电器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