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块盘的适配器和数据线

楼主(2013-04-17):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块盘的适配器和数据线,找了好多网站都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scsi接口吧,很古老的接口,服务器用的。现在都是sata接口了,不知道服务器还用不用这种接口。

网友:
这种接口都已经淘汰了。

网友:
2.5寸的并口硬盘,换个盒就行了,也就2-30最多了

网友:
你把硬盘前面的接口取了,换个串口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