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也许能说明为什么BIOS拿掉会导致无CPU供电

楼主(2013-04-17):
6系列主板,BIOS有问题会导致没有CPU供电,这个图,也许能说明。
期待大家一起讨论。
勿灌水!

网友:
像这种电平,倒是是高 还是低呢 ?  如果用示波器测得话,什么样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一个方波

网友A:
个人觉的是SVID的值是写入BIOS的,当PCH收到PWROK过了1MS后,PCH发出的时钟稳定下来

同时CPU的SVID模块收到1.05V总线供电后,CPU开始寻找BIOS并载入BIOS里的SVID组合

CPU再将SVID发送给CPU供电芯片开启CPU供电

所以6系列开始没有ADS#这个寻址信号了,开启CPU供电前已经进行了寻址

好吧,其实我是闲的无聊乱写的

网友:
错的。SVID的值是CPU自身决定的。BIOS又无法知道什么CPU具备什么样的VID

PCH收到各PWROK后,读取BIOS,然后才会开启自身时钟和发出PROCPWRGD,
CPU收到PROCPWRGD后,才发出SVID给电源芯片
才产生CPU供电
最后发给PCH 一个SYS_PWROK,---复位~

网友:
cpu寻址应该要复位的。 但CPU的其他模块却可以通过dmi与PCH联系。比如CPU的内存控制器。ME功能中有提到。
可能吧

网友:
解释下

网友(点评):
SLP-A是和LAN#和VCCASW一起上的吗 然后APWROK后它会和BIOS交换数据,为什么 S3 S4 S5是一条直线

网友:
你不解释下,我们新手看不懂呀。

网友:
求解释,不懂。,,,

网友:
新手看不懂哦

网友:
具有AMT功能的先发出SLP_A#  带PCH条件满足后  和BIOS交换数据
不知道这个图还有什么 ?求指点

网友:
slp-3以后的我就有点看不懂了slp-a#是开启网卡电压?那下面那几个那?我是真看不懂了。。。。。。

网友:
搞不懂,求解

网友:
没有ME的话,PCH下的bios供电好像是VS电。

补充内容 (2013-4-18 15:47):
spi flash 供电S0电

网友A:
这只能说明APWROK持续500ms高电平后开始读取SPI FLASH,不能说明BIOS和CPU供电之间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不读BIOS。PCH就发出不PROC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APWROK持续500ms高电平后开始读取SPI FLASH,不能说明BIOS和CPU供电之间有关系吧

pch可能也算是CPU吧。问题不是BIOS和CPU供电是否有关系。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新手完全看不懂啊。。求解释

网友:
一般不是只有在复位正常后才开始寻址,才调取BIOS的post自检的吗?求解释啊。

网友:
SPI总线开始工作后,CONTROLLER LINK总线才能复位开始工作

网友:
弄不明白。。。求解剖

网友:
饼哥你看啊,我有两块dell n4110,版号V02A。一块跑0.13a无CPU 独显 集显电压。另一块上电到0.8a,不过内存。bios互换过,cpu同一个。差别在于南桥PROCPWRGD脚位发出的H_PWRGOOD没有。而且第一块板子我上cpu连s3,s5都没有。不上CPU触发就有。奇怪。其他的都正常。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上cpu导致s3,s5没有发出?PROCPWRGD要在什么条件满足下才发出呢?有人说是cpu电压出来前发出,有人说是出来后发出

网友(点评):
S3,s5没有发出,电流还能上到0.13

网友:
真是不明白,要好好学啊

网友:
在讨论的都是高手阿,拜读了。

网友:
求解释,不懂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 都看不懂 能解释一下 就好了

网友:
求解释,不懂。,,,
请月饼解释下 难道BIOS控制电压

网友:
看完了回复没找到有说服力的信息,还需多探讨。
个人理解,首先PCH前面的PG都正常,摘掉BIOS后PCH肯定不会发出PROCPWRGD,没25M也是。
就算PROCPWRGD强制拉高也是不出CPU供电,这个我在一个没CPU供电的板子试验过,PROCPWRGD为低,25M不起振。   正常的板子有CPU供电,切断DMI总线的时钟依旧出CPU供电,不知是否切断后还有感应时钟,当时没再去测了,把PROCPWRGD拉低后不出CPU供电。
没BIOS,PCH不良,25M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CPU供电的产生,以后没CPU供电所涉及的条件就很多,这个需要长时间的总结经验来找到快速判断故障的方法。
还有一个集显供电的产生条件,也是比较头疼的事,不装内存不出集显,这个可判断需跑马后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小白看不明白,解释解释

网友:
是不是波波测的,看不懂

网友:
不过拿掉bios可以开机吗?

网友:
恩!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
周一再试这个。强制拉高PROCPWRGD,用谁拉的可能有点重要。不要用过早的供电。

AC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周一再试这个。强制拉高PROCPWRGD,用谁拉的可能有点重要。不要用过早的供电。

无CPU供电的板子不再了,周一上班我把BIOS拆掉,然后把PCH发给CPU的PROCPWRGD切断,然后用PWROK连到CPU那端。这个信号在时序上是最相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CPU供电的板子不再了,周一上班我把BIOS拆掉,然后把PCH发给CPU的PROCPWRGD切断,然后用PWROK连到CPU那 ...

好。等结果

网友:
完全不懂啊, 看天书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求详解。。。6系列没修过。。

网友:
我不懂,很无奈,求解释

网友:
没BIOS  APWROK后期就不正常啦

网友:
有点难度,望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的是SVID的值是写入BIOS的,当PCH收到PWROK过了1MS后,PCH发出的时钟稳定下来

同时CPU的S ...

这比灌水还严重啊?是在误导广大的求知青年啊!

网友:
新手看不懂,求解释

网友:
看不明白。饼哥

网友:
看很多人都直言连时序图都看不懂,还怎么讨论?
这个图就看出先后了,如果要深究,就要看PCH的SPEC了...

网友:
这么说以后就没有ADS#这个信号了?

网友:
就是说在S5 S3 SA S_LAN VCCASW APWROK  南桥条件满足之后会读取bios吗?  最后一个是时钟开启信号吗?  不过这和cpu供电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理论太差 看不懂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看了6系类的PCH平台时序,的确如饼哥所说,PCH不读BIOS,PCH就不发出PROCPWRGD给CPU,进而CPU就不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VCORE就不产生。

网友:
真的看不懂啊,我总认为要cpu动了再去看bios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