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223G液晶显示器花屏黑屏维修

楼主(2013-04-17):
今天接修一台长城W223G液晶显示器开机花屏 开盖维修 花屏图片没来及照

拆下小板直接补焊RTD2545LH

因该IC工作温度很高容易虚焊 补焊后开机正常 可是试机半小时后黑屏电源指示灯扔亮
无奈再次打开外壳 测其供电如图+5V

高压背光供电+12V都正常3.3V没照

看故障显现应该是有热稳定性不良的原件 跟据黑屏灯亮判定为高压12V供电滤波不良 为了迅速搞定直接更换+12V滤波电容25V680UF 2个保险起见换掉3.3V滤波电容10v470uf一个
试机十余小时故障未见
此机修复!
长城显示器工作温度高 大家在维修过程中要多留意滤波电容(电容量只是一个参数不要忽略其他的参数例如内阻) 实在不行就将其全部换掉再修
本人第一次发帖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最后来张我的951焊台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如果鼓了直接换就好了,如果没鼓还真不好测。

网友:
我修过几台花屏的液晶显示器,也都是电容坏了引起的花屏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弄,
多的只是凭经验运气了...

网友:
RTD2545LH是图像处理器 12v是供高压板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处理器是处理驱动板发送给高压板的信号的吗

是的 有些也不一样跑下线路就知道了像咱们坛里有很多这板的问题 一般加焊不好直接更换就ok了排除其他问题 这IC工作时温度很高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