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亮了更纠结。。。

楼主(2013-04-17):
一ASUS A42J机器,显卡换了,BLOS刷了,温度高问题解决了,上两根2G内存却又不亮了,内存没问题,槽也没问题,单槽单根都能亮,都没问题,一上两根就不亮了,客户原先两根2G,还说换一根4G吧,拿根新内存竟然也不亮,换一个牌子依然不亮,电流上1.5 ,纠结呀,兄弟们有谁遇到类似问题给个解决办法呀??、、、、、

网友:
北桥问题吗
AMD的吧

网友A:
直接上单根4G呗,让客户加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单根4G呗,让客户加点钱

这个想法有了,上单根4g也不亮

网友B: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CPU供电上加两个470UF的电容试试。(正好有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CPU供电上加两个470UF的电容试试。(正好有空位)

哥们不行呀,能加的都加了,原来的都换了470的也不行

网友C:
总感觉华硕的本子挺变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华硕的本子挺变态的。

是啊,可多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
搜了可多关于这个机型的帖子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换显卡好的,可我的换了两个了依然是原来的问题不变

网友:
这问题是变态 多刷几个bios 试试 我就遇到过 开机不显的 还有可以开机的 刷了5中bios 才刷对 看内存槽上的编号下的也没用 神机 最后还是刷好了 就这你这个系列的
开机不显 你把bios电池卸下 放下电 再试下 可能又好了 不明白啊

网友:
BIOS刷错了吧

网友:
华硕K42Jr的遇到过,两根4G条,单根任何槽子都能亮,双根不亮,加焊北桥OK。用的是迅维BGA。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遇到过,换条子ok 一个两g的。4g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cpu试试

换过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正在研究中

网友:
从  官网下BIOS 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