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死机花屏 秒杀 小日本

楼主(2013-04-17):
昨天接到同行一本子,东芝L203。描述说进系统死机,花屏。给人家修过,没修好。还收了钱。。黑呀。不说FEI话。当面测了下。以前对我来说只是传说,今天见到了真身。哈! 果断拆机看到了NEC它老人家。 一修哥很强。做了北桥很多次。因为我看到周围原件被助焊膏淹了都。还飞了条大红线改风扇长转,红多吉利呀。可是也挽救不了它的悲剧。。。 手上没电容,(不准笑) 真的没有。 找了N家,一老人家送了我几个。 感激涕零呀。我们县城很难见得到笔记本主板的。 风枪呼呼。。后量阻值46 。通电电压1.07. 。装机。因为第一次修这故障吗,谨慎起见。烧机一天交货。收钱。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外星人都知道

网友:
我看到这个电容就拆了换掉,不管本本的问题是不是由它引起的

网友:
见到它就拆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电容也会引起花屏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下次注意了   《在问一句是不是所有笔记本都是都见电容就换啊》

网友A:
不是的。尽用在CEC的

网友B:
这种问题还在这里发贴,电容没有还问人家要。很没意思的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在这里发贴,电容没有还问人家要。很没意思的一说。

要转正么法呀。  要不哥哥你帮个忙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尽用在CEC的

CEC
是什么意思?就是笔记本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CEC
是什么意思?就是笔记本的通病

NEC  打错。抱歉啊  呵呵。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会造成花屏,这个问题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D:
这个也出来献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出来献丑

呵呵。  那大哥赏个转正。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哈

网友:
一个nec居然还二修机  这世界也太疯狂了。

网友:
哈哈,送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