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系统损坏提示按"R"修复 如何处理

楼主(2013-04-17):
系统损坏提示按"R"修复 如何处理 除了从新
GHOST以为还有其他办法没有呢, 大家讨论一下。
修复

网友:
如果有对应的完整的安装光盘的话,也可以按R键,用操作系统的故障控制恢复台修复的,或者你光驱启动,选择修复安装也可以。所有的资料都不丢失。
不过这类光盘是那种需要一步一步顺序安装的操作系统盘的。

网友:
一般的系统,都是GHOST的,基本上无法修复,只能重新GHOST

网友:
从其他机器上面拷贝几个启动文件,
先确实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 system32 里面无法去修改的吗?如果去修复的话 还不如直接做系统呢! 就是想问问 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去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