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系统花屏,黑屏。

楼主(2013-04-17):
目前手上这Y450 进系统花屏,有时候黑屏,我已经换过显卡GS-A2,加焊过显存,换过传说中的PQ1 1.8V供电, 以及小板两电容,刷过BIOS 。故障还是一样,各位老兄再帮我分析啥,谢谢了。

网友:
哎!一天过去都没有人理我,都忙着挣钱去了。

网友:
你进PE 正常吗?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兄弟,你换的小板的哪两个电容。。。

网友:
换哪两个电容

网友:
显存搞下来 重置 应该能好

网友:
机器又没有打黑胶哦 ?

网友:
有的机器CPU电压有问题也会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换的小板的哪两个电容。。。

不就是哪两个黄色的嘛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哪两个黄色的嘛

晕,电容黄色的很多呢,兄弟有图或者电容编号多少可以说下嘛。

网友C:
今天也搞了台Y450进系统花屏外接也花屏,加焊过显卡和显存还花,只能在换个新的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搞了台Y450进系统花屏外接也花屏,加焊过显卡和显存还花,只能在换个新的试试了!

我换主板了,显卡我都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主板了,显卡我都换过了。

换过还没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还没好么?

还是一样啊,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2013-05-18):
你不装显卡驱动试一下,不装驱动正常,就是显卡问题 ,这个重植没有几个好的,一定要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