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IE 维修

楼主(2013-04-17):
华硕K40IE 这款机器用MCP79的桥,老贵  真希望不是他的问题 接手拆机 发现是进水 而且已经被上家处理过了,进水的痕迹都看不到了 只能看到些焊接的痕迹 仔细看了下 发现 待机芯片 和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芯片被动过 焊盘还掉了,先不管 拆了重新焊下,打下全板阻止 没啥异常,
通电 按触发键  不触发 待机在0.039~0.036徘徊 无待机电压  ,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 只有点位 只能借鉴下K40IE的图纸  测试芯片工作条件 VIN  LDO REF BOOT1 BOOT2 都正常 就3  5V的开启 EN1 EN2 没电压   EN1 EN2的开启信号ENBL 由下面这个电路图转换过来 FORCE_OFF#  VSUS_ON_PWR 必须为高 BNEL才不会被拉低 实测FORCE_OFF#为高  VSUS_ON_PWR
为低   VSUS_ON_PWR 这个信号是EC 在其工作正常的情况才会发出用来开启待机电压    测EC 工作条件 VCC 时钟  RST LID ACIN 都正常 纳闷了 工作条件都正常怎么还是不发出 VSUS_ON_PWR 信号 断开EC   VSUS_ON_PWR  信号 还是没有  这说明了要不EC工作条件未满足   要不是就是EC 挂了 先刷BIOS  找了半天 找不到 后来发现一个K50ID的 BIOS  也是用 MCP79的桥  直接干进去  通电 待机变低了 还是不触发 再次测量 VSUS_ON_PWR  已经有了一个3.3的高电位  不出意外的话 3 5V也应该有了 这就说明了 EC 本身没问题 因为BIOS文件的损坏 导致EC工作条件不足  。
又仔细测了EC的工作条件 发现 EC 去复位SB 的信号  EC_RSMRST# 一直为低  不大懂NV的时序 也不知道是触发前 还是触发后才有的  先当它是正常的吧 围着EC绕半天 还是没有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还是把问题定在BIOS上面 因为之前刷的BIOS 虽然有待机电压  但并不是他本身的BIOS
又去网上找了各种BIOS 故障依旧    草!@¥%……&*(%¥#@#¥%  不好意思哈  说脏话了,

想着 明天休息去爬山 等回来在整吧

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又仔细看了下图纸 发现在待机的情况下不仅有3 5 12V 还有个1.05V
次奥,竟然没发现 。找到1。05芯片   就是被上家动过的芯片 不解释 直接撸了 别人动过了都不放心  通电 自动触发了 0。3就掉了  赶紧上CPU  内存  再次通电 次奥  还是一样  感觉像是没CPU 供电  测试,  就内存附近的电杆 和CPU 供电没有  于是 对着1.8V 芯片 又是一顿狂轰滥炸 貌似条件都满足 又要逼我使出杀手锏了 直接换了 DJ=cf多的是
换完之后 电流能顺利的跑上去了跳到0.94 就不动了 加散热铁 拔插内存 放电 无果 @#¥%……&**&¥#@ 于是 各种加焊 ,NND 涛声依旧啊
丢一边去了、

后来还是拿过来看了 又 刷回他之前的BIOS   待机都没了  还是刷回K50的BIOS    上电后还是一样  后来同事帮我在官网上下了个BIOS 让我刷 有点不大乐意 好像就ACER 官网的BIOS 可以在编程器的上刷的 唉 不管了 在修下去也没折了,试试看,
刷完后 通电 电流还真跑上去了 原来 ASUS的官网提供的BIOS 也可以直接刷、、、

还不错。。。。。。

网友:
好像就ACER 官网的BIOS 可以在编程器的上刷的 唉 不管了 在修下去也没折了,试试看,把acer改成asus

网友A:
后面几句我看的也有点迷糊,ASUS的刷ACER的程序,还以为少写了个字呢

网友:
分析的很好,好好学习楼主

网友:
让人真纳闷,华硕的机子怎么上宏基官网,以后楼主不能大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几句我看的也有点迷糊,ASUS的刷ACER的程序,还以为少写了个字呢

,ASUS和宏基差好几个字母,怎么那么大意

网友:
希望楼主仔细认真点给你

网友:
华硕的BIOS是可以直接刷的。。其他貌似要解压出来才能刷

网友:
感觉ASUS机器的BIOS特别容易坏!

网友:
坏了一个1.05V的芯片,一个1.8V的芯片,刷了下BIOS是吧

网友:
k40 又是一個bios故障

网友B:
请问楼主板的PDF图纸呢, 能不能奉献一下,我满世界都没有找到。  TAOBAO上也没有买到    qq 2580180
或放在这里下载也行。
25080180@qq.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板的PDF图纸呢, 能不能奉献一下,我满世界都没有找到。  TAOBAO上也没有买到    qq 2580180
或放 ...

这款机器图纸貌似还没流出来 我是借鉴K40IN 图纸的 论坛有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一看就懂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