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 非经典故障维修

楼主(2013-04-17):
故障:上电跑码:D0-D3-00,停止。
判断:不过内存。
测试:各个供电正常,内存3.3 1.8 0.9 ,桥:1.5,CPU:1.4.能跑码了,供电能不正常么。刷BIOS?先放放吧
注意:图中标的D级供电时2.8V,根据图纸应该是3.3V,电源直接过来的,断电测D级的对地有10左右,正常应该是200多,测电源插座也是,是被什么东西拉低了,北桥可能性最大,换桥解决。
所以:即使能跑码的板子,供电也不一定正常。还要要从头开始查才不跑弯路。

不会修本,不忙,发上来玩玩。质疑这主板还值得修的就不要说了,,伤心啊。。
上图:

补充:看清楚。。这是非典型的故障。不是这个板子的通病。换两个场馆就行的。。

补充内容 (2013-4-18 08:19):
再说遍:这板子通病换那俩管,换过不管用。。另外,故障现象也不同。。请好好看在发言,发上来,真是白发了

网友:
我还没有换过威盛的桥呢。。。。。

网友A:
换桥收多少钱啊

网友:
还差几分才能下载,注册哈长时间总也没上了,以后天天来

网友B:
台式机 得说说原理啊

网友:
修过很多,北桥供电不足

网友:
威盛的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收多少钱啊

不收钱。。自己的板子,修好了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 得说说原理啊

原理???3.3阻值低。找短路的地方。北桥背面发黄。跑D3也可能是北桥。拆桥后,阻值上来了

网友C:
不好意思,这板子这两管子处也算通病,修过几块都这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这板子这两管子处也算通病,修过几块都这出问题。

看清楚。。这是非典型的故障。不是这个板子的通病。换两个场馆就行的
.......换管的话,我还发来干哈。。。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D:
拆下散热器,看桥的芯片,发黑鼓泡掉角变形,不用测量了,直接换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下散热器,看桥的芯片,发黑鼓泡掉角变形,不用测量了,直接换桥

呵呵呵。。背面烤黄了。。所以换桥了。。嘻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呵。。背面烤黄了。。所以换桥了。。嘻嘻

不是我没看清楚,是楼主你没看清楚我的回复,我没否认你这帖子的故障,只是说明此板常见故障也在此处,要么缺电压,管子坏桥坏,运放基准电压输入有问题。i

网友:
代码只能作个参考,对维修没有多大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没看清楚,是楼主你没看清楚我的回复,我没否认你这帖子的故障,只是说明此板常见故障也在此处,要 ...

不是说你,说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