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主板信号名词,新手必备

楼主(2013-04-17):
常用主板信号名词,电子缩写解释
分类:
ADJ  可调 Adjustable  比如大小和方向 控制的意思是通断了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 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soft Start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feedback单词的缩写)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单词的缩写)
VSEN  电压侦测  voltage senser
ISP    电流侦测 p 正端 与 isn n负端 对应
IRMP  没查到 Ramp amplitude   PWM 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电阻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对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置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 Modulation
ISN   没查到
CAS#:列选信号
RAS#:行选信号
WE#: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片选信号
SCL:串行时钟,
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FRAME#:帧周期信号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RDY#:主设备准备好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
C/BE#(0)、C/BE#(1)、C/BE(2)、C/BE(3),是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OVP 是过压保护,OCP是过流保护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
CLK:时钟                           INPUT CPU:初始化             RESET:复位
ADS:地址状态                        BEO#-7#:字节使能               AP:地址偶校验
AP:地址偶校验                       DP0-7:数据偶校验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DBSY:数据忙                        SCYC:裂开周期输出             HIT#:命中指示
NMI:非屏蔽中断请求                  INV:无效输入                   IERR:内部检验错
BREQ: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BUSCHK:总线检查输入         A20M#:地址位20屏蔽
PWT:页面高速缓存内存通写            PCD:页面高速缓存禁止          EWBE#:外部写缓冲器输入
APCHK#: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FLUSH#:高速缓存清洗           AHOLD:地址占用请求
M/IO#:内存/IO指示                    LOCK:总线封锁                 SMIACT#: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SMT#:系统管理中断                   FERR#:浮点数值出错             BOFF#:总线屏蔽
IGNNE#:忽略数值出错                 HLDA:总线占用响应             HOLD:总线占用请求
NMI:非屏蔽中断请求
EADS#:有效外部地址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KEN#:高速缓存使能
PCHK#:奇偶校验错使能                SDONE:监听完成信号           SERR:系统错误报告
PAK64:奇偶双字节校验                DEVSEL:设备选择               STOP:停止数据传送
TP_CLK        TOUCH PAD CLOCK 触摸板时钟信号
TP_DATA        TOUCH PAD DATA        触摸板数据信号
3S/4S#        这个不知道
65W/90W#        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
SBPWR_EN        这个不知道是哪个电压开启信号
TV_THERM#        过温信号
EC_SPIDI/FWR#        BIOS数据输入信号
EC_SPIDO/FRD#        BIOS数据输出信号
EC_SPICLK        BIOS时钟同步信号
EC_SPICS#        BIOS片选信号
FSTCHG                FAST CHARGE快速充电?不确定
BATT_GRN_LED#        电池绿色信号灯
BATT_AMB_LED        电池黄SE闪烁灯
CAPS_LED        大小写信号灯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SYSON                主电压开启信号
VR_ON                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
ACIN                电源电压检测信号
EC_RSMRST        EC复信信号
EC_LID_OUT#        待机信号
EC_PWROK        PG信号        一般发给南桥
BKOFF#                背光开启信号
WL_OFF#                无线开启信号
MEDIA_LED        音乐播放器快捷键
SATA_LED#        SATA硬盘指示灯信号
IDE_LED#        IDE硬盘指示信号
EC_SMB_CK[2:1]        EC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EC_SMB_CK[2:1]        EC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PM_SLP_S3#        S3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EC的开关信号
PM_SLP_S5#        S5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EC的开关信号
LID_SW#                待机信号
PBTN_OUT#        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FAN_SPEED1        风扇控制信号
BT_ON#                蓝牙开启信号
ON/OFF               来自开关按钮的开机信号'
NUM_LED#        小键盘数字键信号
PWR_SUSP_LED        待机指示灯信号
D/C#                适配器检测信号

Shutdown的简写 关闭 ,SHDN IN 应该就是关闭信号输入。一般情况下,SHDN 关闭需要低电平有效。
NO_ASM 是表示没有安装的意思。
B+指系统供电电压的电源,是隔离电路后的主供电
IMVP_PWRGD是指CPU供电正常。
PM_PWROK是指除CPU供电以外的其它供电正常
VR_ON是VCORE芯片的开启信号
S5--ON 和MAINON   S5状态ON开启信号, MAIN主工作ON 开启信号
TP即(TEST  POINT),方便测试和检修而专门设计的点
VRM的英文全称是Voltage Regulator Module,中文意思是指电压调节模块,其主要作为了通过对主板上直流—>直流(简称DC—>DC)转换电路的控制来为CPU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同时也对电脑启动时电压的变化情况和时序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AUX一般指辅助,延伸电压。一般都是触发后才有的
+3VS  是 +3V SYSTEM 的缩写,代表3V的系统电压,就是主电压,基本上各芯片都会用到,在上电时序里通常比较靠后才开启,在S3,S4,S5状态时关闭。
+3VSUS 是+3V SUSPEND的缩写,除了S5以外都开启的电压。机器从SUSPEND状态唤醒就靠它了。
+VCCP是VCC PRIMARY的缩写,作用跟+3VS类似,不同的命名而已。
+3VA有的板子是指模拟电压,比如给音频放大芯片供电的。有的指的是待机电压。
RSMRST#信号是前段3.3v 5v的电源好信号,南桥需要收到这个信号。部分机型是按开机前就有这个信号3.3v ;部分机型是在按下开关键还没有放开的时候产生3.3v的这个信号给南桥。至于是谁产生,得看主板设计,有IO发出给南桥的,有门电路的。

S3#是待机,S4#是休眠

在电子电路中,常可以看到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一、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说法一:
VCC、VDD、VEE、VSS是指芯片、分解电路的电源集结点,具体接电源的极性需视器件材料而定。 VCC一般是指直接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的三极管C极,VEE是指连接到集成或分解电路内部三极管的E极。 同样,VDD、VSS就是指连接到集成内部、分解电路的场效应管的D和S极。 例如是采用P沟E/DMOS工艺制成的集成,那么它的VDD就应接电源的负,而VSS应接正电源。
它们是这样得名的:
VCC表示连接到三极管集电极(C)的电源。
VEE表示连接到三极管发射极(E)的电源。
VDD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漏极(D)的电源。
VSS表示连接到场效应管的源极(S)的电源。
通常VCC和VDD为电源正,而VEE和VSS为电源负或者地。
说法二:
VDD,VCC,VSS,VEE,VPP区别
VDD: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 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VSS: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
一直不太清楚VCC,VDD,VSS的区别,上网查了下
一、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4、一般来说VCC=模拟电源,VDD=数字电源,VSS=数字地,VEE=负电源
另外一种解释:
Vcc和Vdd是器件的电源端。Vcc是双极器件的正,Vdd多半是单级器件的正。下标可以理解为NPN晶体管的集电极C,和PMOS or NMOS场效应管的漏极D。同样你可在电路图中看见Vee和Vss,含义一样。因为主流芯片结构是硅NPN所以Vcc通常是正。如果用PNP结构Vcc就为负了。荐义选用芯片时一定要看清电气参数。
Vcc 来源于集电极电源电压, Collector Voltage, 一般用于双极型晶体管, PNP 管时为负电源电压, 有时也标成 -Vcc, NPN 管时为正电压.
Vdd 来源于漏极电源电压, Drain Voltage, 用于 MOS 晶体管电路, 一般指正电源. 因为很少单独用 PMOS 晶体管, 所以在 CMOS 电路中 Vdd 经常接在 PMOS 管的源极上.
Vss 源极电源电压, 在 CMOS 电路中指负电源, 在单电源时指零伏或接地.
Vee 发射极电源电压, Emitter Voltage, 一般用于 ECL 电路的负电源电压.
Vbb 基极电源电压, 用于双极晶体管的共基电路.
VDD&VCC&VSS
VDD: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 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声控载波(Voice Controlled Carrier)
VSS: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详解: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在“场效应”即COMS元件中,VDD乃CMOS的漏极引脚,VSS乃CMOS的源极引脚, 这是元件引脚符号,它没有“VCC”的名称

网友A:
谢谢,不是我写的,一直搞不懂信号名称,所以在找这样的信息,网上看到不错就复制下给大家看,后来才发现迅维已经有好多了,知道就不用到处找了,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
要是、能把英文单词写出来就更好

网友(2013-05-21):
VCC、VDD和VSS,呵呵,学习了

网友:
整理的很全啊,DVD好像也是使能信号吧

网友:
挺全的,能解决一些困惑的东西,谢谢。

网友(2014-01-12):
这个论坛很久前就有人发了你这是重复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是我写的,一直搞不懂信号名称,所以在找这样的信息,网上看到不错就复制下给大家看,后来才发现迅 ...

谢谢,太好了。

网友(2020-06-15):
里面有些写的不准,容易误导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