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求助

楼主(2013-04-17):
型号: ST9500325AS   (thinkpad e420 500G 5400转 )
故障:开机不能启动,能听到 吱............吱..........吱..........的响声,BIOS 中找不到硬盘,
形成原因 :前期蓝屏过几次,损坏前用力把显示器扣下来形成 振动。
分析:应该是电机或磁头卡死,
目的:数据不重要 ,能修好就可以。

现实困难:估计只要开盘让磁头复位后格式化后应该就好,但是没有无尘环境,问:如果找个干净的房间让硬盘盖向下拆可以不。

网友A:
即使开盘修好的话,这硬盘也用不了多久的
一般开盘都是要数据,不要数据就直接换新的了,还费这劲折腾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开盘修好的话,这硬盘也用不了多久的
一般开盘都是要数据,不要数据就直接换新的了,还费这劲折腾啥

主要感觉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修盘就放弃吧,都要开盘动手术了,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磁头停在了盘片的中间,开盘过了,暂时能用,坏道会出来很多的,撑不了多久

网友:
看来没什么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