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13-04-17):
图片上有写驱动板和电源板对照的但是我接上去屏幕就是一闪一闪的、灯管测试过是好的。电源板也是刚刚换的、但是现在就是电源板连接驱动板的那个线的接口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希望g's可以帮忙下。。。

网友:
国际惯例、自己一楼!!!!!

网友:
一一对应接就是了撒!

网友A:
BR,SW直接连锡,ADJ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R,SW直接连锡,ADJ空着

那不是还有一个EN那个脚吗?

网友A:
EN那个脚接"BR,SW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那个脚接"BR,SW连锡"

好的  等等吃完饭试试。。

网友A:
灯管测试最好是"电流检测"方式最准,灯管一闪闪,有时是灯管锡点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测试最好是"电流检测"方式最准,灯管一闪闪,有时是灯管锡点老化

但是我拿测试灯管的测试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短接 en和adj

网友:
12V不用接,EN与SW连起来

网友:
"BR,SW连锡"  好想是对的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EN=Enable —— SW=Switch  供电开关
ADJ=Adjust —— BR=Bright   亮度调节

网友:
EN= SW=Switch  供电开关
ADJ BR=Bright   亮度调节

网友:
你一对一的接就没错,如果还会一闪一闪的,你要考虑高压板是否有问题。ADJ和EN有没接反,驱动板是否有问题 如3.3V不正常,1.8V不正常,如是电太压不稳定可查电压源都,也可加个电容。还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这个你可以用可调 电源+5V测驱动板看电流是否正常点亮,一步一步的测看是在那一块板上出的问题还是其它的、

网友:
EN=SW
ADJ=BR

网友:
闪的时候,各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板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按照这个顺序对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