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液晶黑屏。。。我头都要想大了。。。

楼主(2013-04-17):
我接到一台杂牌的液晶。。。通电有显示LOGO。。。。但过后就黑屏了。。。灯管有亮。。。。拆开有一只小强是活的。。。我闭眼除掉后再清洗驱动板。。。上电一样。。。求思路呀。。。。。

补充内容 (2013-4-18 21:55):
请问那大哥知道驱动板上有什么信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直接更换+5v +12v滤波电容就ok了!

网友A:
将这套板子接其他液晶屏测试下,清理下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这套板子接其他液晶屏测试下,清理下屏线

一样。。。。。和合。。。。。

网友C:
电源板 杂牌液晶的通病

网友D:
外接灯管,很好查的

网友:
像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和合。。。。。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灯管,很好查的

可是灯管很正常亮哦。。。就是。。。不显示图像的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 杂牌液晶的通病

我有排除过电源部分。。。改过12V的电源板。。。一样。。。

网友:
既然灯管是好的要就是屏线要就是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