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示波器,顺便请教一个spi的rom这样的波形说明什么情况?

楼主(2013-04-17):
intel原装主板d945gtp,故障不开机,没有电路图。南桥NH82801GB,io为PC8374L,开机针正极直连到南桥。插电后测量发现rsmrst#没有,短接开机针到南桥有高低高信号,但是slp_s3#自然不会出。

rsmrst#和slp_s3#都没有短路,查不到为什么不出,于是飞线。飞高rsmrst#后不出slp_s3#,再飞高slp_s3#。于是现在通电即开机,查内存、桥、核心供电都出来了。

但是检测卡显示00不动,pcirst#、时钟都有,没有图纸也不好查诸如cpu等复位。于是拿出刚搞到手的一个老古董示波器,测量spi总线的8脚flash芯片。得到下图

1、2、5、6脚持续的相同的方波,3、7、8都有高电平。正常的话应该不是这样样子吧,现在的波形说明什么问题呢?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3-4-18 08:18):
感谢各位! 今天测试发现前面有点错误,飞高rsmrst#之后上电自动开机,不必再飞slp_s3#。反复思考感觉应该就是io的问题,之所以没换是因为没有货。论坛上有兄弟和我一样的问题,最后证实也是io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4-18 08:19):
我这么折腾的目的就是试验一下,这个io是全坏还是仅仅rsmrst#等一小部分有问题,从它能自动拉低ps_on来看,它并没有坏透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芯片是BIOS芯片吗?

网友A:
不触发,你强制开机,它怎么愿意就这样从了你呢?哥们,修板温柔点,就像对着一个女人一样

网友:
要有时序的,一步步来,你就象还没脱衣服就上了,怎么行呢

网友:
rsmrst#都没有,说明南桥的待机供电都没满足,你怎么能让它工作,这种是不能强制加电的,必须修出来

网友:
主板状态不对...  即使是你飞高一些信号,但是还有很多信号状态还是不正常的。

网友:
32.768的是实时时钟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你强制开机,它怎么愿意就这样从了你呢?哥们,修板温柔点,就像对着一个女人一样

你还别说,我真的试拉高slp_s3#后它竟然从了我了,可以开机和跑马正常了,可能是我那块板大贱了。有时候就得试一试,就像泡妞,活好有时就会从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