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10B 一级保护没过简单维修。求给分

楼主(2013-04-17):
外地客户发过来的,刚接机器看外观,没挤压,没摔。打电话问客户, 正常工作的时候不开机了。 插上电源, 没待机。拆机,HP 的本子拆着就是复杂啊,,,没待机,先测主供电有木有,过了L1 ,有19V ,测Q507,123脚有19V,5678,没电压,故障出来了,一级保护没过,,,保护隔离管是低电平导通, 现在测G级是17v。看图纸,,开启是通过Q539过来的,测q539 1,3,脚都是17V ,2脚18V.,,,成导通状态,,从电路图上分析, 2脚应该是低电平拉低,才能让电阻R59和R60,构成串联分压。让q507 G级得到7V 左右低电平。实测ADP-EN#是高电平。看图是通过一个比较器产生低电平的, 小弟学艺不精, 不懂这个,正好有料板,上面型号是393 ,换吧, 试试,,换上以后,插电,,待机正常, 测ADP-EN#低电平。。按开机,,电流1.20 ,HPLOGO ,出来,,成功修复。。附上图纸,

《不凡修论坛》6050A2088101 20070228 DD 1.0 A02 [compaq 6710s].zip

网友:
那个+3VL的截图, 发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HP机型比较经典的故障!

网友:
碰巧了吧,呵呵。。

网友:
补充一下, 这个机子不插声卡板不会亮的, 高手们很定都知道, 希望新手们注意了。

网友:
不插声卡板点不亮,这个机器还没遇见过,下次谨慎

网友:
真的碰巧了

网友:
HP比较经典的故障,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