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P4主板有时黑屏。

楼主(2013-04-17):
用诊断卡跑码,黑屏时就是00不动,RST灯常亮,BIOS灯不亮,其它电压灯都是正常亮,正常启动时RST亮一下就灭了,BIOS是闪的。内存调换过也清理过内存槽,集显,CPU代换过无效,开机只要RST常亮准黑屏,请朋友们帮我看看会是板子上哪的问题,先谢了。
cpu
黑屏
戴尔

网友:
象是桥问题,用风枪焊下行吗?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能不能进bios 或安全模式可以的话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rst灯常亮肯定是黑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