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二修重摔机 维修

楼主(2013-04-17):
前几天发帖求助过 现在此机修复 股发个贴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前几天接受这机器 型号东芝C600 版号6050A2448001-MB-A02 HM65芯片组 故障为有时有待机有时没待机 有待机时偏高为0.29(正常为0.008左右) 观察此版显卡做过发黄 板子略变形
既然知道待机偏高 估计是有电压先出来了 满板子跑电压  发现一个L6340有1.8V电压 翻开图纸
S电压都出来了 肯定不对啊 这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 往上查

这个1.8VS是后V3S经过U6340转换的 量U6340第8脚有3.3V 看来要查这个+V3S了
查图纸可以看到是由+V3LA转换
直接量Q6716的G级 有13V左右的电压 这个电压足以导通这个MOS管 看来要顺着G级网上查

看到是由Q6728控制 然后满板子找个MOS管 找了好一会 原来跑到了板子背面 这个管子掉了 而却掉了一件焊点
找来相同的MOS管 刮开线 焊上MOS管 把线连接上
插上可调 恩待机正常0.009 上电 电流很满意的一路跑到了1.01A左右跳变 不上去了
插上跑码卡 一路小跑到47停一下 在跑到17停下 接上屏 没亮
测量了LVDS信号 屏开启信号 都没有 心里想是不是上家没做好显卡 于是显卡取下 植球 做上去 一气呵成 还是不亮
心拔凉拔凉的 不是显卡被做挂了吧 心里没底 已经是晚上 上坛子发帖求助
第二天 想想这么多信号没起来应该是显卡没工作 可能工作条件没满足 可以跑码了 电压什么的应该都出来了 难道数据有断线?
顺着显卡的小电容一个一个的量过去 突然眼前一亮 少了一个电容 哇哈哈 看来是掉了个耦合电容 导致显卡没工作 找了一下没有那么小的电容 直接找个大个的 焊上

量了下组织 恩378 正常 上跑码卡 上电 哇哈哈跑过17了 插上屏 久违的LOGO出现 此机修复

网友:
耦合电容掉件经常会这样,修过几次

网友:
哎,没有楼主这技能,今天一个笔记本没修上呢还,郁闷。

网友:
学习了  看来还是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呀。。。

网友:
待机偏高 估计是有电压先出来了
谢谢  /

网友:
LZ技术不错 很细心 这些问题都能发现

网友:
看到你的帖子我就在想。。。一般待机偏高我首先会想到的是有短路的。。。

网友:
是啊,待机偏高我们都会认为有短路,怎么就不会想到有不是待机的电压现出来

网友:
很好的思路。。。。多加学习楼主的思路

网友:
应该是上家不小心搞掉的。掉电容又掉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Q6728是不是控制 13v的电压呢 这个13V电压是用在待机电路中的吗显卡电路中的 耦合电容是不是控制显卡 ...

13V电压时用来导通U6340 从而来转换+v3S 这个13V待机的时候是被Q6728拉低的 当按下开机键之后 南桥低SLP_S3_3R 从而使13V电压经过导通U6340 转换出+V3S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二修机也这么牛修出来,还思路那么好,我怎么时候有楼主的技术就可以开店,不怕本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3VS是不是供待机芯片工作所使用的呢

不需要。。。。待机芯片工作的电压一般只需要公共点的19V

网友:
上家断件了,仔细是必须的,很不错,称赞一个

网友:
只要楼主这种精神,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楼主的思考路线很清晰啊,  假以时日 我也希望自己有这个技术啊。

网友:
显卡耦合电容掉件的还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的19V是不是还要经过待机芯片 DC-DC之间的转变为笔记本所工作所需要的待机电压呢

不需要的 是保护隔离出来就是公共点

网友:
思路就是和平时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是个牛人啊。这么难修的都修出来了。哎。。向楼主致词:一路好走。

网友:
学习了,讲解的很透彻,很棒,顶一个。

网友:
这就是维修的乐趣所在:分析问题,找到原因...

网友:
二级提前出来了 ,这种学师傅讲话完全可以费了它 跟其他二级控制接一块 ,就是一挑二  累点

网友:
节省时间,提高修本效率

网友:
说不定是上家做BGA时,弄掉了的

网友:
这位兄台的思路相当清晰呀!也是非常细心。谢谢分享!

网友:
为你高兴,我见过重砸过还来修的,屏坏,键盘鼓起,主板鼓起,硬盘就不用说了,我说黄了!

网友:
楼主,修这类摔机撞件板,先用眼来看可能更快些。

网友:
有学到了  待机电压偏高:1.后级有短路 2。有的电压在s5状态先出来
英业达电压:
                S5#    s5电压      如+V5A +V3A等
               S3#    S3电压      如+V1.8等
               S0#    S0电压      如+V1.5S、+V5S、+V3S、+V1.8S等

网友:
重摔机,我以为会掉个点啥的,本期待你怎么补点呢

网友:
高,细心是主要的

网友:
接过别人修的机器,一定要在主板上观看,有没有缺件,缺件不可怕,就怕,添件,桥边割线的

网友:
的确 以后修这种机器要好好注意了

网友:
楼主心如明镜,又细心,再大的困难也能解决,佩服..

网友:
虽然不怎么懂,要继续学习

网友:
二修机要比一修机细心十倍才行..很多都是小问题引起的大麻烦

网友:
修的仔细。。很淡定。。

网友:
啊哈 以后要是遇到这种问题记得要先围着PWH 和显卡附近仔细查看一翻

网友:
我遇到的 摔过的 一般都放弃了 90%是掉点了

网友:
待机电压偏高 检查非待机电压 这个太有用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一下,做显卡的时候,电容电阻会移位或者掉落,这种情况见到几次了。

网友:
看高手修板真是一种享受学习了

网友:
还没修到掉耦合电容的

网友:
确实。。我看到显卡 被焊过了。。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网友:
上过BGA很多掉件的都很难发现

网友:
待机偏高 我也是先想到短路的 没想过电压先出来 楼主果然高人

网友:
待机偏高 一般会想到有短路 电压现出来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细心加细心 往往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真的辛苦 摔过的机子又是二修机

网友:
摔的要比进水的机器还难修。基本上全是桥掉点。

网友(2014-07-26):
维修眼睛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