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7系统用户账户登录界面如何改为直接进入

楼主(2013-04-17):
WIN7的系统在开机的时候它没有直接进入到桌面,而是到用户账户登录界面,要手动点击账户才能进入,之前还没有的,也没有设置过,也不知道怎么用了一段时间就像这样了,估计是应用软件引起的吧,很麻烦,还希望给位大侠多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运行里面输入:control userpasswords2,然后会弹出对话框,只需要把“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对勾勾选掉就OK 了,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网友:
下载个系统自动登录器 就行了

网友: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我只改了了用户账户密码不起作用,后来在电池选项里改了唤醒密码也不起作用,各位的方法待我有时间去测试,由于我在外面很长时间,很忙没时间回去弄,待我弄好了给大家结果~

网友:
用PE清除密码工具,用清除密码不要用绕过密码,这样能连登陆账户也会一起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