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加电无显

楼主(2013-04-17):
一台T400  进水的  刚拿来的时候无待机 公共点也无电压 更换TB62513后待机正常 可以加电  不插CMOS电池自动上电 第一次加电到0.9 掉电  第二次加电到0.9一直往上升不掉了 正常应该是掉两次第三次亮机 电压都有 CPURST  求思路

网友:
进水都大多都是腐蚀断线的  仔细查查吧

网友:
波波看下  读内存了没有。  读了 就刷BIOS

网友:
SM总线!有没有 下拉跳变

网友:
我最喜欢挑战 不跑马的机器

网友:
若不好找问题,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吧,我今天修了个华硕的小本刷了5次BIOS才点亮

网友:
FSB DMI MEM LPC SPI都打下阻值

网友:
额   不懂  关注楼主解决!

网友:
是呀。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T400,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