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半个小时掉电

楼主(2013-04-17):
打雷后的一台机子,修得可以显示了,后来就半个小时掉电,散热可以,钢管也换了。

网友:
是不是半个小时准时掉电。 刷BIOS  你论坛收下。   E40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
掉电后可不可以处发,

网友:
这个好像刷bios可以解决,楼主试一下,

网友:
已经刷了N个BIOS了,天哪,这什么概念。

网友:
刷BIOS  重新装个系统看看,会不会中了什么病毒 还是怎么滴。。。

网友:
你考虑一下CPU 的温控电路!还有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恩恩,希望有用。

网友:
CPU 的温控电路干掉 或者换下南桥

网友:
楼主问题觖决告诉我一声哈,因为我也有台E40去年9月份收下来的现在问题跟你的一样,半个钟就掉,再开还可以用。换过显卡,换过整个散热器,CPU是P6000的下了几个BIOS都不行,刷了有些都不显。

网友: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与我状况相同,我已经解决,就是换了一个散热铜管,原先换的旧的也是坏的,所以下次换东西还是新的好,舍得麻烦。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虚焊啊

网友:
不会吧 换个铜管就好了。不是准时掉电吗

网友:
温度问题啊。。。那你怎么不先用鲁大师测测温度?

网友:
温度正常,所以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结果别人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丢丑了,哎

网友(2013-05-18):
我还没有解决问题,就是半小时掉电,非常准时.BIOS刷过很多种,EC换过,也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要一一查起,先测CPU  PROCHOT#

网友:
cpu加几个  滤波电容  看看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一下

网友:
应该还有地方有问题吧,打雷的机器难说